GCr15轴滚弯问题?

楼主(2018-01-10):
我们现在做一批轴,直径φ12,长度2.5m左右,需要做成R1100的圆弧,轴是淬火过的,硬度在58HRC,联系的拉弯厂家,拉了两根都断了,又联系的滚弯加工,人家说做不了,说能不能做热加工,请问热加工是怎么做的啊,是加热后在滚弯么?,在不行就要换成304了,但是不耐磨啊

网友A:
冷弯的难度的确大,热弯可以实现,可能影响硬度。

网友B:
这货淬火后,宁折不弯。小心弹回来伤着你。

网友(点评):
小心弹回来伤着你。

网友C:
换成60Si2Mn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冷弯的难度的确大,热弯可以实现,可能影响硬度。

我们领导也这样担心,但是不换材料的话只能加热了,回头再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淬火后,宁折不弯。小心弹回来伤着你。

嗯,外协厂的人就是专业做拉弯,滚弯的,上午去看了,他们应该会注意回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成60Si2Mn吧

这个料刚才查了下,应该行,我也不怎么懂,现在领导意思是不换料了,要不做退火,要不就拿气割烤着做,然后在做淬火

网友(点评):
那就退火吧,烤着做会大幅降低强度!

网友:
热弯是不是像擀面杖一样,加热变红后在设备上滚压来滚压去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料刚才查了下,应该行,我也不怎么懂,现在领导意思是不换料了,要不做退火,要不就拿气割烤着做,然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