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套柱销联轴器怎么轴向定位?

楼主(2018-01-10):
1、两端都需要轴向(轴肩)定位么?
2、2个半联轴器之间有没有轴向力,比如说我垂直放置,仅轴肩定位下面的半联轴器可以么?
3、还是垂直放置,假如不仅仅定位下面的,还定位上面的,但是上面和减速机输出轴连在一起了,这样就给减速机带来了格外的轴向力,这样是不是不可以?

网友:
这个是左边锥定位轴端是螺纹。右边可轴肩加紧定钉定位

网友(点评):
左边那个没懂。图上就看是带锥度的

网友:
垂直安装 一般下面弄个轴肩定位

网友(点评):
那上面那个,可以压在下面那个上面么。也就是说,这种弹性管柱销联轴器可以受轴向力被

网友:
轴端是螺纹,红圈那加螺帽

网友(2019-08-28):
这种联轴器如果垂直使用的话,上端半个的轴孔要么是C型孔,用螺纹固定,要么就是J1型孔,轴端有螺栓孔,上一个轴端挡板!个人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