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盘定位于直线模组上,选择多宽的导轨可保证定位精度?

楼主(2018-01-10):
托盘定位于直线模组上需要保证定位精度,在买直线模组时其中一个厂家的人说让买双导轨且规矩越宽越好(价格会高),但在询问另一个人时却说,导轨属于精配合有预压(不知预压怎么实现),单根就够啦,一脸萌币不知道谁说的对啦

网友:
参考第一位说得

网友:
2个人说的都对,好不怀疑不同规格之间导轨的精度
但买的时候参考第一个
理由是,大的导轨托盘相连接的零件支撑更好,不会因为跨度大而造成弯矩变形
当然你的托盘很小就无所谓了

网友(点评):
托盘宽度300多

网友(点评):
大的模组是双导轨且轨距较大

网友A:
得看你的托盘承受的负载多大来决定是单还是双导轨,提高精度是可以调预压的,预压是通过装配更换滑块和滚珠丝杠螺母里的钢珠大小来更改丝杆导轨滑动的松紧度

网友(点评):
400*400铝盘,带料总重12公斤,关于模组中心对称

网友(点评):
有时候两边有3公斤不对称料重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看你的托盘承受的负载多大来决定是单还是双导轨,提高精度是可以调预压的,预压是通过装配更换滑块和滚珠 ...

我公司也做导轨,感兴趣可以了解一下 QQ358289289

网友:
负载多大?要求精度多高?有好的模组估计直接就能达到了,不行自己搭一个,我们都是自己搭的

网友(点评):
自己搭精度怕是不能保证吧

网友:
可以的,用顶块顶滑轨和滑块,打表打精度,可以打出来的。

网友(2018-05-04):
我这边是THK的一级代理,关于导轨丝杆模组的问题可以联系我,我都能帮你解答。
QQ1552189448 电话13215293669 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