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沉孔的问题

楼主(2018-01-10):
M3的沉孔 最小可以在多厚的板子上打 ?    2mm的铝板可以开M3的沉孔吗? 最好有个图。。

网友:
可以,M3螺距0.5mm,有三扣左右就可以用了。

网友:
可以,平机嘛,2mm够打M3的沉头了
但钻头你得选个合适的
打孔时候控制好别打穿就行

网友A:
GB152.2/.3紧固件沉头用沉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GB152.2/.3紧固件沉头用沉孔

可以发我一份吗?这个文件好像不好找啊。1049082128@qq.com

网友:
可以 够的

网友:
不止的沉头孔是锥形的那是另一种,我用SolidWorks的话锥形孔是够的,那种杯头内六角的就不行,直接穿了

网友:
参考标准应该需要2.2,用2时孔口就不得倒角

网友:
看你用哪种螺钉固定吧,普通的圆柱头螺钉的话,2mm肯定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