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开卷机(双卷)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1-10):
钢板开卷机(双卷)是什么意思,双卷是两个头吗?在百度找不到资料,做毕业设计,谢谢

网友A:
这个做设备首先要把要求用文字说明,再交流清楚,难道还有不清楚就开始设计的,这学校教东西为什么跟社会完全脱节呢?这双卷我的理解是这开卷机一次可以上两卷料,一卷料走完自动或手动连接下一卷料接着走,同时补充一卷上去

网友B:
应该是两个放料位吧,不用停机

网友:
双工位,放两垛料

楼主(2018-03-27):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设备首先要把要求用文字说明,再交流清楚,难道还有不清楚就开始设计的,这学校教东西为什么跟社会完 ...

对,就是一边走完,然后180度,另外一边走,省去了停机上料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两个放料位吧,不用停机

是的,不两个放料位,不过就是没双头的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不两个放料位,不过就是没双头的资料

纸张的的双放料,有一把很大的锯齿砍刀,新卷贴有双面胶带,料头一小片胶带粘住使其既能扯开又不会轻易自己甩开,同速后检测到胶带胶辊压实,砍刀斩断旧卷。你这个钢板咋粘接

网友(点评):
这个原理跟纸张一样,只不过是一台剪板机将接头处剪齐,再加一台自动焊接机将钢板焊接连起来

网友(点评):
哦,这有点像布匹类了,估计要储料部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