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形槽加工求解

楼主(2018-01-10):
这样的方形槽底部圆角一般多大?C0.5以下?

网友:
看你自己需求和你槽深,开孔直径不应该少于槽深的1/3

网友:
如果用牛鼻刀干的话,圆角尺寸就是刀片尺寸

网友A:
你要干嘛?

网友B:
这个可以用铣刀的话应该不比最小的铣刀直径还小的话就OK吧

网友C:
想多大就多大,关键是铣刀,加工费问题,配合不干涉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用铣刀的话应该不比最小的铣刀直径还小的话就OK吧

我没有开过机床,我就想知道,加工这样的槽,底部肯定有圆角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多大就多大,关键是铣刀,加工费问题,配合不干涉就行

我没有开过机床,我就想知道,加工这样的槽,底部肯定有圆角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干嘛?

我没有开过机床,我就想知道,加工这样的槽,底部肯定有圆角的吧

网友:
平底铣刀底部圆角可以小于R0.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开过机床,我就想知道,加工这样的槽,底部肯定有圆角的吧

没有圆角啊。哪里的圆角?

网友B:
我回复不了帖子,用铣刀加工出来这种槽肯定是有圆角的,跟加工的铣刀直径有关,你只要标注一个大于人家加工的铣刀的直径大小的圆角就可以了啊,直径太小人家没办法给你加工,你可以自己问问加工的或者自己看看铣刀规格嘛

网友(点评):
在造型上四个拐角已经做了孔避免圆角了。楼主的意思是型腔侧面与底面是否有圆角。

网友:
这个不算是圆角,只是为了方便走刀才这样设计的,这个加工也要看你所需要的加工材料而定,材料不锈钢等硬性材料太小很容易造成崩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回复不了帖子,用铣刀加工出来这种槽肯定是有圆角的,跟加工的铣刀直径有关,你只要标注一个大于人家加工 ...

是的我就询问下,(型腔侧面与底面是否有圆角)

网友:
一般地方给你做到R0.3~0.5,0.3已经是极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