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种不常见的开关,哪边可以购买或者怎么搜索关键词

楼主(2018-01-10):
如图所示,内部是铜片,当手一握如图的开关,就导通。松手就短路,请问哪边能购买这个装置,或者怎么搜索这个装置。

内部是铜片

内部是铜片

内部是铜片

内部是铜片

网友A:
有趣,不会是一种特殊热敏开关吧。

网友(点评):
安全触边?我们设备为了防止夹手 有装类似的开关 不过是黑色的 没拆开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趣,不会是一种特殊热敏开关吧。

应该不是,因为没有温度变化,应该是握紧接触导通,我拆开看里面是两层铜片,一层铜片是由2字型组成,下面一层铜片是整片不带缺口的,下面一层边上用塑料膜绝缘,当握紧时候,两层铜片中间接触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