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自定义属性模板不能用

楼主(2018-01-10):
自定义属性模板文件是没有错误的,其他电脑都可以,但是我的电脑显示却是句法可能无效,之前没有错误,最近开始报错了,而且无法解决。路径,文件都是没有错的。

我的软件是2017版,win10操作系统

楼主:
请大神,困扰我一段时间了

网友A:
版本有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本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以前可以的

网友(点评):
看你的头像,笑的好开心

网友(点评):
还好还好

网友B:
是否已解决?

网友(点评):
有何高见,我用了好多办法,都没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已解决?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换台电脑就能用,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2018-03-29):
解决了吗?最近换17也是这个问题,搞不明白

网友C:
试试非中文路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试试非中文路径

不行,换路径也不行。

楼主(2018-05-01):
引用 网友D:
不行,换路径也不行。

换个版本就行,版本不完全。

网友:
不太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