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句什么意思?

楼主(2018-01-10):
如果是单向间歇运转且转动位移要求精度不高、转速不高的带平键的孔轴配合,也可以选择间隙配合,但是需要有两个90度的相间隔的紧定螺钉紧定定位。如果是有键配合的,其中一个紧定螺钉要锁在平键的上面。

紧定螺钉放在平键的一侧还是放在平键180度的一侧?

网友:
一般都是键宽的一侧,不是说两个90度的相间隔的紧定螺钉紧定定位么?

网友(点评):
有一个是在键宽的一侧,那么另一个呢

网友A:
紧定螺钉头部,旋紧时要顶在平键上,放在平键的一侧,

网友(点评):
因为有平键,壁厚薄了,也没有几扣啊。不对吧。我觉得应该放在对面

网友(点评):
图片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紧定螺钉头部,旋紧时要顶在平键上,放在平键的一侧,

 是这样么

网友(点评):
这个图虽然对了,但是丑的让人想笑。以后别说你是搞机械的。。。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么

图片为正解

网友(点评):
有没有参考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么

是的,

网友(点评):
有没有出处

网友:
虽然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标准的,但从需求分析,首先若是间隙配合,轴小孔大,若固定不当,则轴会在孔内晃动,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的。首先,其中一颗螺丝肯定固定在键宽的一侧。且提到,若有键配合的,这个键配合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有配合公差要求的?若是没有配合公差要求的,假设是一个间隙配合的键,将螺丝顶在键槽180度方向,则在长时间转动后,这个轴在孔中肯定会晃动。若螺丝顶在键面上,那么这种发生晃动的概率没有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