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丝杠螺母导向

楼主(2018-01-10):
各位大侠好,每日一问来了,今天的问题是丝杠螺母驱动推拉门:

驱动对象为门,重量约13t,电机驱动丝杠转动,螺母直线运动,螺母固定在门体侧下方,实现门的开闭。
车轮采用的是类似起重机的车轮形式,车轮边沿与轨道有较大间隙。门体上方有防止倾翻的限位轮,限位轮与轨道一面接触,另一面未接触。

想请教的是,以前考虑丝杠螺母结构的导向时要么用直线导轨,要么用直线轴承,也有用过滑动轴承,但是都是很紧密的配合,没有像上面这种仅仅一侧限位的情况,我的猜测是,是否是门体较重,螺母根本无法随着丝杠转动,因此无需考虑螺母会自转的情况,只需要考虑特殊情况下(比如地震)产生的外力对丝杠产生的侧向力,克服这个侧向力就可以了。如果是这样,那限位轮正常情况下就可以不用接触轨道了,没想通,请教下各位。

综上2个问题:1. 这种情况是否需要导向轮限制螺母转动?2. 如果需要为何不是两面接触,如果不需要为何不是两面都不接触?

网友:
上个示意图可好 看文字要理解 有点堵

网友:
液压缸不是更好么?

网友A:
我认为1.不要需,限制只会增加一个外力影响驱动; 2也不需要,只因为存在可能是防止意外情况,安规方面的需要或考虑;如果两面接触约束太紧;容易卡死, 门是一个相对比较粗狂, 还是不能配合的太紧; 我认为杠螺母导向不太适合用在这么重的,这么粗狂的门上, 这方面我没有接触过,也是凭空想象。

楼主:
感谢回帖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1.不要需,限制只会增加一个外力影响驱动; 2也不需要,只因为存在可能是防止意外情况,安规方面的需 ...

楼主:
门运动只克服摩擦力,由于是滚动摩擦,摩擦系数较小,所以摩擦力并不大,作用到丝...

门运动只克服摩擦力,由于是滚动摩擦,摩擦系数较小,所以摩擦力并不大,作用到丝杠上的摩擦力矩也不大,门已应用多年,暂时没有问题,就是看图是发现这个地方有些难以理解,所以才有此问,不知道现场调试时,是否有将滚轮改成两侧并不接触。

网友:
你好,我认为是不需要加的。丝杆本身表面的摩擦系数非常的小,自转所产生的力基本转化为门前后运动的推力了。而且螺母里面的钢珠是圆的,它对四周的推力是一样的,所以基本上已经抵消了的。另外门重其实不是重点,就算是很轻的门也可以这样做的。
滚轮提供的支撑力只是用来平衡一下门微量侧倾时产生的推拉力而已。
其实你可以拿一条丝杆接上电机空跑一下试试,用手指轻轻扶一下,就不会转的了。那个力很小的。
说得有点乱,不知道楼主明白我的意思没有。
水平有限,说得不对的地方见谅。

网友:
这个门的结构有很大的问题。
13吨重量,在地面导轨处就应解决防倾侧问题。门顶部的防倾轨只可起辅助作用。建议双导轨,门底加辊轮或滚针。
一般用齿条多些,用丝杠的话,丝杠长度约是门宽的2倍多,假设是5.5--6米,强度加工都比较难,驱动也复杂些。
当然,如果是金库或金正恩用的门,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