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式传送带中完成上料过程的思路

楼主(2018-01-10):
        图片来自网络,仅做示意,侵权删。    倍速链上载盘带着定好位的物料,然后进入如图这种前后通着的压机完成压的动作,再继续流动。压机可以截断输送线,也可以侧向送到线旁的压机完成后再退回来。
        困扰我的难点如何把载板送上压机,然后又从压机上把载板继续往下送。大家可以不被图中压机的形状所限制,简化成输送线把载板放到一个台子再从台子下到后续的输送线。因为有压缩这个过程,放上去后载板不能悬空,得贴合压机支撑面,不然受力会使载板向中间变形,虽然模型可以简化,但本身压机还是在那,也无法加太多占地方的辅助结构。

        大家有啥好的想法,欢迎讨论。

网友A:
倍速链完全可以进压机   只要比下模高就行   压的时候,倍速链下降,把物料放到模具中;或者用机械手过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倍速链完全可以进压机   只要比下模高就行   压的时候,倍速链下降,把物料放到模具中;或者用机械手过渡

哦?之前对于输送带不太熟,升降形式只知道常见的剪叉式(太占地),气缸举伸,齿轮齿条或链条举升,不知道老哥说的是其中的一种还是其他方式。如果是倍速链进压机,整体升降的话,之前见过的提升机构的位置几乎都在带的中下方,与压机自身位置不就冲突了么,还望老哥详细说明一下,让咱学习学习,感谢~

网友:
这种链传动多用于模具得快速切换,很少会用于产品得移转定位

网友:
怎么觉得倍速链传送工件有点问题呢,如果压机压完工件后板材没有顶起来怎么办呢

网友:
载物板貌似无法通过模具的导柱吧,得一分为两块。若无导柱的话,载物板得要挖空,做下模形状的避位,并在工位停止前进。    模具在工件前后端和两侧安装浮动挡销,提升并定位工件。
成型后工件下降,和载物板一起降到倍速链高度。

     下模如果能做上下浮动,传送时低于载物板,合模时上升。那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