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发黑处理,分不清楚求教

楼主(2018-01-10):
有一批波浪能发电机械结构件想做(不锈钢表面处理),为的是能够提高防腐能力和耐磨性,同时还能看上去美观。刚才询问了一下几个工艺。有些傻傻分不清楚。黑钛工艺,煮黑工艺,发黑工艺。发蓝工艺。仅知道是有区别的。但是不知道304不锈钢和316L不锈钢适合于那种表面加工工艺。请论坛的大神赐教。或者推荐一下有关介绍的额资料,小弟学个差不多再行请教。

网友:
不锈钢钝化处理

网友A:
316还要做防锈处理?想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316还要做防锈处理?想不通

主要是为了美观,一般的喷涂或烤漆磕碰或者海水浸泡后的暴晒就掉了。

网友:
提高防腐能力和耐磨性用QPQ或者光中氮化比发黑什么的要好。

网友:
发黑处理常用的方法有传统的碱性加温发黑和出现较晚的常温发黑两种。但常温发黑工艺对于低碳钢的效果不太好。 碱性发黑细分出来,又有一次发黑和两次发黑的区别。发黑液的主要成分是氢氧化钠和亚硝酸钠。发黑时所需温度的宽容度较大,大概在135-155℃之间都可以得到不错的表面,只是所需时间有些长短而已。

网友:
使金属表面形成一层氧化膜,以防止金属表面被腐蚀,此处理过程称为“发蓝”
实际操作中,需要注意的是工件发黑前除锈和除油的质量,以及发黑后的钝化浸油。发黑质量的好坏往往因这些工序而变化。

网友:
不锈钢发黑可以用化学电镀

网友:
DLC工艺能够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