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脚整形,求帮忙!

楼主(2018-01-10):
这是我们产线测试产品的金手指治具,他是要重复利用的,产品测试前由人来锁到产品上,产品测试结束后再拆掉,

现在想导入自动化,由机器人夹持该端子插入产品,现实产品的PIN脚,弯弯曲曲,
如上图,角度已经是角度不大的了,一个端子成本在10RMB左右,一次利用成本太高,.
想导入简单的整脚机构,现在一筹莫展!

网友:
连接器行业的话,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A:
这类PIN脚整形,可以开一副整形治具,零件较小,整形选一个小点得气缸,在搭一个台架即可。

网友B:
只上下弯,没有左右弯,很好整的

网友C:
通过结构调整加个便宜的点的接口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PIN脚整形,可以开一副整形治具,零件较小,整形选一个小点得气缸,在搭一个台架即可。

PIN脚形变后,自身弹性作用下,单侧压,松开后还会反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上下弯,没有左右弯,很好整的

我们的这种金手指好多种类,不同机种不同的端子,不同的转接板,有左右偏有上下偏,头大,机械手再加视觉,没法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过结构调整加个便宜的点的接口可以不

我们一个产品上做少两个这样的9PIM金手指,还有两个4PIN或者6PIN的快速接头转接板!在低廉的价格,一次利用也不靠谱,,万恶的产品,感觉要离职了,撑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