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或步进的多轴控制方法

楼主(2018-01-10):
       在网上没太留意过多轴控制方式,和各种方式的优劣点。前段时间做了个26轴的设备,正好总结一下多轴控制的方法先直接说都有几种吧,说完也就有答案了。

       第一种就是最常用的脉冲控制了,进口PLC本体普遍最多支持到4个轴,在这指的是常用常见的型号,性价比高的大众化的型号,好的没用过不了解。想控制更多的轴就要增加PLC的数量,当然有的PLC是支持扩展的,增加扩展模块的成本比增加PLC本体也便宜不多少。在这就得说国产PLC的好处了,有的品牌的PL支持6个轴的,价格还不贵。这种脉冲控制的好处就也是显而易见的,便宜方便响应快,编程也简单,对伺服或步进驱动器没要求,应该说只要是生产伺服或步进的厂家首先都会提供支持脉冲的产品。控制方式和编程都简单,相对应的资料也多也易学。

        当然脉冲控制的也可以支持来自上位机的运动控制卡的控制,运动控制卡控制的轴数也是有限,想增加轴数也得增加卡的数量,当然电脑最多也支持不了几路PCI的插口

       第二和就是通信控制,这种可是控制的轴数多,RS485可以控制127还是255个站点记不清了,也没再查,再查估计也没人去直正控制那么多的。再一个好外就是只需2根线,当然是每台伺服或步进上要两根线。坏处也明显,并不是所有伺服或步进都支持RS485的,选时可得得注意,同样这种也比单纯支持脉冲的贵。再者最大的问题就是时效性,485是基本通过轮询的方式控制的,就是一个一个的通信,每甚至每条控制指令之间还要有延时,效率低,站点越多越慢,如果有快速响应要求的还是考虑别的吧,君不见没有哪和会用这种方式控制插补的吧。当然了,编程复杂,要懂通信,每家的通信格式不同导致几乎没有互换性,灵活性差也是让人满无耐的。

        第三种就是总线方式,其实总线也是通信控制的,只是这种方式保留了通信的好处,把坏处大大的降低了,所以要算另一种吧,这是自己分的。现在普通的都有运动控制器产品了,用的通信协议也是不同,不提协议,只说这种方式的优缺。控制站点多,现在运动控制器都是十多个轴到几十个轴的,多的好像也就能到32个轴,这种编程也简单,速度也快,因为都是封装好的通信协议,稳定性也高,通信速度1M或100M的都有,好处明显的很。但是架不住运动控制器成本高啊,对伺服或步进驱动器要求也高,支持的更少了,在些特指国内的,土豪除外。支持总线的伺服和步进也贵的多。

       第四种就是可以用有总线端口的PLC或上位机控制带总线功能的伺服或步进,这种只是控制器便宜了,伺服或步进比第三种没便宜。缷点就是要懂总线,编程复杂,稳定性看水平,总的来说就是好不好用完全看水平,控制轴数100来个没问题,当然太多的话速度还是会受一定影响的。

       全是用手机打的字,没有一个字是复制粘贴的,看在那么辛苦的份上,如有错请指正,不喜勿喷。

网友:
终于看到一个有兴趣的帖子了,我猜你是走总线估计还是以太网,楼主可以放图上来大家学习学习讨论讨论。

网友:
这类电气资料还是很接地气得,给个赞

网友:
国产件的好处就是,能改动的地方绝对不含糊,只要客户有需要

网友:
技术的发展太迅猛了

网友A:
感谢分享,你还没有说你是用的什么控制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你还没有说你是用的什么控制方式,

嗯,我用的第三种和第四种方法,用的16轴的运动控制器加CAN总站

网友B:
26轴...用了26个电机吗?
多大一个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26轴...用了26个电机吗?
多大一个设备。。

26个电机,设备不大,

网友:
现在这种多轴控制卡已经成熟很多了,而且从成本上考量要大大超过PLC了,现在我们家的只能带32根轴,16根是可以做连续运动,16根做点到点运动的。不过到是听说现在还有人家做64根轴和128根轴的,不过说实话那么多轴得用在什么设备上啊?

网友:
印刷机上几十个伺服电机同步简直太常见了

网友:
長知識了!!!!!!!!!!!!!!!!!!!!!!!

网友(2018-03-28):
是的,现在国内的技术还在进步中呢,我们的总线通讯伺服已经出来了,正在客户现场使用测试

网友:
鼓励下,写这么多

网友(2018-05-11):
基本上常见的就是PLC与运动控制卡居多。。。

网友C(2019-04-24):
引用 楼主:
嗯,我用的第三种和第四种方法,用的16轴的运动控制器加CAN总站

难道,只用第三种,PLC可以不用总线吗,用什么控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只用第三种,PLC可以不用总线吗,用什么控制呢

PLC可以用脉冲,也可以用RS485.有的PLC也带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