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取轴承外皮

楼主(2018-01-10):
要把轴承外皮从套中取出来,车间工人垫着一个废旧轴承,用铁锤猛砸,结果轴承外皮的内圈有明显的损伤,不知这样的还能不能用,一般这样的情况取轴承外皮应该怎么取

网友:
这么干其实没毛病,实际也都是这么干,关键是要用专用的合适的套,而不是随便找个废轴承,着力点不确定,猛砸也是有待商榷。
别再用锤子砸了,这才是轴承拆卸的正确方法
http://www.cmiw.cn/thread-470879-1-1.html

网友(点评):
还有那叫轴承外圈^_^

网友:
啥叫外皮?

网友:
这种做法非常危险,重锤击轴承,易产生崩裂碎块飞起,容易给操作人和周边的人造成伤害!!!!!

网友A:
我们车间都是这么干得

网友(点评):
我们这叫拉码

网友:
可以加热轴承外皮的,受热膨胀,自然就可以摘下来了

网友:
破坏滚珠保持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车间都是这么干得

新轴承的拆卸还是拿套砸

网友(2018-02-13):
引用 网友A:
我们车间都是这么干得

这拉码可以啊,很好用的,支持下。

网友(2018-04-06):
有空间的用拉马,没有条件的用铜套砸,再不行就破坏性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