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计:密封检测设备

楼主(2018-01-10):
实验要求:1、水压达到1MPa。(容器内直径300mm,高度400mm)
                  2、被测物体容易拆卸。
                  3、介质为水。手动泵内也加水。
初步想法:在密闭环境内直接用手动泵向密闭容器内加水,从而达到实验要求1MPa。

问题1、能否如图1所示,直接用水填满密闭容器,在用手动泵向其加水。
问题2、用10mm亚克力材料能否满足强度要求。底部用亚克力胶水粘接(可以加厚,主要想看到实验过程。)

网友:
亚克力强度不高

网友A:
我的意见:
问题一:可以实现。
问题二:1MPa的压力,靠黏胶是不可以的,一定会漏。建议螺纹连接,O型圈密封。
            至于亚克力的厚度,楼主所述产品已经属于压力容器的范围,建议楼主多查查与压力容器相关的资料。《GB150》内有关于钢在相关压力下的壁厚问题,其中涉及材料的屈服强度。至于亚克力的厚度,楼主需要参考亚克力的相关材料属性。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这样干胶水是粘不住得,1Mpa水压力量很是大了,建议整体成型密封、‘’

网友:
10mm厚的亚克力板在这个压力下会不会变形

网友B:
做实验和做产品是不一样的,观察可以做观察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见:
问题一:可以实现。
问题二:1MPa的压力,靠黏胶是不可以的,一定会漏。建议螺纹连接,O型圈 ...

谢谢大侠回复。您说的可以实现是说的图一还是图二,水的压缩比很小,直接压水会不会吧容器撑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实验和做产品是不一样的,观察可以做观察窗

做观察窗不是也不好密封

网友(点评):
我意思是箱体可以做金属的,观察窗做玻璃的,玻璃观察窗 标准产品了

网友:
试着用有限元分析看看!

网友C:
用pp板焊接不是更好?螺丝肯定会漏,楼上好像都在不懂装懂

网友:
无缝钢管+设备视镜。

网友:
学习中。坛子里靠谱的大师还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pp板焊接不是更好?螺丝肯定会漏,楼上好像都在不懂装懂

大神,仔细看了吗?说的是O型圈密封,螺钉紧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见:
问题一:可以实现。
问题二:1MPa的压力,靠黏胶是不可以的,一定会漏。建议螺纹连接,O型圈 ...

你是百度过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百度过来的吗

纯手打,非百度,谢谢。

网友E:
压力容器没搞过,只是搞过水下设备,只有几米深的,个人建议,你这相当于100米水柱的压力,想想有点恐怖,最主要的还是安全,泄压的安全性,时间用长了的材料老化。还有,这个压力下万一爆炸,液体和气体的爆炸威力不一样,气体的会大很多。差不多是液体的6-7倍。具体怎么设计,我不敢说,因为我也不懂,万一误导了你就罪过大了,建议还是去找一找这方面的大牛。

网友:
1.按题主说的意思,应该是整个圆柱都是亚克力,可是这样后边有另个很烦人的事:
      侧壁上需要开一个内螺纹,与手压泵的管相连,这个内螺纹在工艺上非常难做,且10mm壁厚有点吃紧,可超过10mm的亚力克管估计不大好买,而且这活加工起来需要有一定经验的师傅操作,否则亚力克容易出现裂纹。
2.实际使用过程中,筒内径过大,手压泵注水太累,推荐把手压泵注水口改到上盖,这样一来可以连接管路快速注水,二来解决第一个问题。
3.用胶粘,可行,但不推荐。
胶粘亚克力就是一锤子买卖,后边维护异常困难;
时间长了水体容易出现杂质;
设备需要基本恒温,不能在大温差的环境中使用。

网友(点评):
谢谢大神意见,已经决定用钢的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压力容器没搞过,只是搞过水下设备,只有几米深的,个人建议,你这相当于100米水柱的压力,想想有点恐怖, ...

1兆帕的压力爆炸应该还不至于吧....

网友:
标准大气压下
100°内外壁压力差(MPa)
110°0.042MPa
120°0.097MPa
130°0.169MPa
140°0.260MPa
150°0.375MPa
我也说不好,这是高压锅的。和常温的压力容器有差别,差多少我也不知道,但希望你还是用科学的方法验证。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