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设计

楼主(2018-01-10):
求助大伽!        罩子上面的两个口想设计个盖子,功能时防水,又能掀开的,尽量美观。想钣金加工钣金设计

网友A:
简易做法,起边法兰,加盖扣上,加密封条。

网友(点评):
行话叫“扳边”

网友:
钣金多厚的,要考虑钣金会变形,变形大的话密封不好做

网友:
钣金上面增加硅胶泡沫得密封条,法兰圈用螺丝锁紧

网友:
唇形密封条可以试试,

网友:
必须翻边。

网友:
楼上说的都好有道理,我就不献丑了~

网友:
不用翻边也可以,自夹紧式密封条有转90度的,这样的例子用的也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易做法,起边法兰,加盖扣上,加密封条。

有考虑到这种做法,怕法兰翻边不好做,因为糟给得宽度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