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上色模板错乱怎么恢复

楼主(2018-01-10):
鼠标出现毛病了,刚好放在交叉按键上,全部颜色都删掉了!不知道这么恢复原来的颜色!麻烦各位大侠给给意见!

网友:
同求,我手残,也删掉了,又不想重装。

网友:
如果没有保存,还是可以反撤,退回一步得

网友:
重装个软件吧

网友:
厉害了,楼上的回复

网友:
恢复注册表可以么?
把注册表 里 software 里 solidworks 文件夹重命名以下,比如改成“solidwor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