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组载板(焊件)为保证上下销孔加工精度如图开缺口结构是否多余?

楼主(2018-01-10):
       此件为焊接件,为保证顶面销孔与底面销孔对称中心面重合,出于加工工艺考虑我在图示位置开缺口,但这样一来,整体结构不好看,我想知道不开缺口加工中心能否保证顶面销孔与底面销孔对称中心面重合精度?

网友:
看加工精度要求,焊接后再加工销孔,精度会好很多的,缺口是为了保证销孔能一次加工完成的吧

网友A:
开口对于上面一块板强度降低了很多,建议不要开,直接正反面加工即可

网友B:
正反面加工应该能达到精度需求了,楼主安装精度要求很高吗?

网友(点评):
正反面加工与一面加工精度差别有多大

网友:
如果焊前加工,建议上焊模控制变形量。

网友(点评):
焊模第一次听说,不知是什么东东

网友:
不开缺口加工销孔肯定会二次装夹,精度就不好保证了,只要不影响结构强度,还是开的好,暂时没想到其他什么办法

网友(点评):
普通的加工中心可以实现一次装夹正反面加工么

网友C:
此件肯定焊后加工,有沉孔,所以不能从反面加工,二次装夹麻烦。建议开槽口,你开的太宽了,中间预留太窄。按图示两边各留1/6即可,根据现场设备和刀具导杆直径预留合适尺寸,同时也要保证强度不受影响。

网友(点评):
沉孔可以焊前搞定,我想知道不开缺口普通加工中心可否一次搞定

网友:
机械设计几个步骤:1.达到功能.2.保证强度.3.保证精度.4减轻重量,节约材料降低成本.5.美观美化.

网友D:
为什么采用焊接,螺栓固定不行么?

网友(点评):
螺栓固定麻烦,精度还差,估计成本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口对于上面一块板强度降低了很多,建议不要开,直接正反面加工即可

完全不用担心强度,我想知道正反面加工怎么装夹?常见的加工中心是否方便加工?不开缺口只能上加工中心,开啦缺口普通铣床也能干出来

网友:
不开缺口,销孔能否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件肯定焊后加工,有沉孔,所以不能从反面加工,二次装夹麻烦。建议开槽口,你开的太宽了,中间预留太窄。 ...

沉孔焊前搞定?那你不还是要二次装夹?而且加工出来的过孔和沉孔能同心吗?当然要求不高另论。加工工艺没这么干的!如果你要求不高,这么做也可以的,加工中心完全可以一次性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采用焊接,螺栓固定不行么?

要保证精度就采用定位销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反面加工应该能达到精度需求了,楼主安装精度要求很高吗?

正反面加工就要重新装夹一次,具体误差要问加工那边能做到多少,还要看零件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