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螺纹传动的一个简单设计

楼主(2018-01-10):
设计计算这块确实很少碰到,有很多计算需要的参数是怎么被提取出来的呢
今天这个简单的传动机构,就是想把过程写出来,有什么问题希望大神们指出来,谢谢
电机在上面,下面是滑槽,如图所示:
上面承重设备是电机,总重量就算300KG吧,下面滑槽工作时电机处于发电状态(跟转),手动转动手轮,让电机往尾部方向移动。
轴承两侧都是深沟球,内圈预紧,外圈没有压板顶住,这样合适吗?
传动螺纹是梯形螺纹,属于《机械设计》中描述的调整螺旋,对耐磨性计算如下:
作用于螺杆的轴向力F=0.15(摩擦系数,钢-钢,一般0.1-0.15,取大值)*mg=450N
如果有其他力作用,往上调整到800N(轴向力不会算,只好大概估算一下了);
取小值,1.2;  取小值,18。这里的想法是分母取大值,分子取小值,得到一个比较大的结果
则d2≈4.86,中径才4.86,算3的安全系数为14.58(这个不知道是否理解错误)
大概的公称直径及螺距先从黑色方框里面选吧
初选公称直径为16,螺距为2,中径15

明天再进行其他校核吧(螺杆强度,螺母螺纹牙的强度,稳定性就算了吧,螺纹长度300mm,应该不需要),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大多数的时候  都是用导轨导向,所以摩擦力很小,F小到可以忽略,然后哪个直径比较协调,就用哪个

网友(点评):
哈哈,这个,F很小,那就主要看扭矩了吧。估计很多设计都是看着协调,很少进行实际的计算了

楼主:
过一段时间不能编辑了啊,就在回复里面继续吧
继续往下感觉意义不大,就当了解一下计算过程吧。
主要就是实际的参数提取问题,比如现在,螺杆受扭,那这个扭矩多大呢,力不清楚,所以没法直接计算。
按照换算来说,转速和功率也不清楚,就懵掉了。
这个力F是轴向拉(压)力,其他又没力,就和前面轴向力一样吧

45钢是355MPa,安全一点算只要低于355/5=71MPa即可
扭矩应该怎么定了,我靠,没法玩了啊,谁来解救我啊!

先校核螺母吧,

力F和上面一样,D=16mm,b=0.65*2(梯形螺纹)

以上求得u=9,则剪切强度是1.36,比许用的30-40小多了,下一个
D=16mm,D2=15mm,所以弯曲力臂l=0.5
弯曲强度为3.1,也是符合要求的。

搞到稳定性,我确实懵了(原计划不做校核的),

一端固定,一端自由,螺杆长度系数取2,螺杆长度为300mm,d1=13.5
算出来是11,怎么回事,比传动螺旋允许的2.5-4大了不少啊,哪里不对?算了好几遍。
我看了看公式,似乎其他都是死的,只能改d1的值,改为11.5,是6
我靠,这是什么情况,算到最后反而不符合了,什么情况。我怎么看稳定性才是选择d1的决定性因素啊,反而放最后面。这没法玩了

哪里不对?!哪里不对?!
这世界肯定是颠倒的,正在反转!包括工作、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