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件表面有油脂能否用真空吸?

楼主(2018-01-10):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非标项目,里面有一个小疑问,就是产品工件表面沾有油脂,能否用真空吸?望各位大侠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A:
产品工件表面有油脂可以用清洗机来清除

网友B:
之前有些零件要拿去真空镀,厂家就说不要有油脂,不然抽不了真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工件表面有油脂可以用清洗机来清除

谢谢回复,不过产品是要求侧面涂油脂,然后再取工件,刚开始估计不会有油脂,但是时间久就一定会把油脂搞到工件上,现在在考虑其他方法取工件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些零件要拿去真空镀,厂家就说不要有油脂,不然抽不了真空

嗯,谢谢回复,了解了,正在考虑其他方法

网友:
不建议,可以使用相关的表面清理剂进行清理,煤油清理油脂的效果也可以

网友:
没理解你的意思,你真空吸是要吸掉油脂,还是用真空吸进行抓取?吸掉油脂肯定不行,抓取的话还要看你具体情况了

网友:
如果是真空抓取,选择好吸盘是可以解决表面的油脂问题:

冲压线上可不会把堆料板材的表面油脂清洗掉。

网友:
你随便找个 妙德 施迈茨 他们都会有推荐 从材质到吸盘形式  感觉硅胶吸盘 不加内撑就可以

网友(点评):
硅胶会打滑

网友:
用清洗剂进行局部清洗吧

网友:
如果油脂不多的话,是可以真空吸的(之前做过类似的项目)。你最好先做个实验确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