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图中2个齿轮只能安装1个?

楼主(2018-01-11):
成大先机械设计图册第1卷,163页
各位大侠,书中指出图中轴的结构设计不合理,只能安装1个齿轮,请问原因是什么,错在哪里?谢谢

网友:
你想想装配的过程,就知道能安装几个轴承了!

网友:
是不是一个齿轮装配好了,另一个齿轮再进行装配,空间受限。。。。

网友:
确实只能装一个

网友:
空间受限,要装2个齿轮必须将一侧的轴承孔扩大做成轴承套形式,将轴与齿轮装配后整体装入。当前形式装完一个齿轮另一个套不进去。

网友:
两个都装好就放不进去了,只能先装一边,这时另一边又移不开位置,所以只能装一个齿轮

网友:
重载减速机,一般齿轮与轴是过盈配合,箱体开档太小2个齿轮不方便装、卸。

网友A:
齿轮箱一端要开大孔,孔要比大齿轮的大径大,才能装2个齿轮,孔小了,不但2个装不成,即使装一个也费力。

网友:
意思同楼上,只是图示没有发挥好,给人有切入点去否定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齿轮箱一端要开大孔,孔要比大齿轮的大径大,才能装2个齿轮,孔小了,不但2个装不成,即使装一个也费力。

有点意思,行外人问个事:轴承孔可以作成分段式的么

网友C:
台阶面变成一个方向就能装两个了。

说只能装一个的,估计你们没拆过车床主轴。

网友(点评):
这个说道点之上了,赞

网友:
空间受限  根本没办法把齿轮塞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意思,行外人问个事:轴承孔可以作成分段式的么

比如一边做个轴承法兰盘,盖之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台阶面变成一个方向就能装两个了。

说只能装一个的,估计你们没拆过车床主轴。

你审题不清啊,人家都说了书里说轴的设计有问题,大家说的是轴如果是图中这个样子的话那只能装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审题不清啊,人家都说了书里说轴的设计有问题,大家说的是轴如果是图中这个样子的话那只能装一个

没毛病啊。我都说了,台阶面改一下就可以装两个了。

而不是他们所说的,要把轴承位加套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毛病啊。我都说了,台阶面改一下就可以装两个了。

而不是他们所说的,要把轴承位加套变大。

额,可能你的表达意思跟我理解的你的表达意思不一样吧,不过你说的解决方法的确是更好的

网友:
安装第二个齿轮,轴就放不到轴承孔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点意思,行外人问个事:轴承孔可以作成分段式的么

分段式?没听说,剖分式倒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台阶面变成一个方向就能装两个了。

说只能装一个的,估计你们没拆过车床主轴。

你装过?你搞过维修?那么窄的箱体,两个齿轮装好了再往里面对轴承孔位,可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装过?你搞过维修?那么窄的箱体,两个齿轮装好了再往里面对轴承孔位,可能吗?

我真装过。大修搞过10多年。

齿轮箱的齿轮大多是先放到箱体里,然后再穿轴,最后装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段式?没听说,剖分式倒是可以的。

嗯,对,是可以的。但对于减速机箱体工艺来说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