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44mm的U钻打出的孔为什么只有43mm?

楼主(2018-01-11):
C620型车床,转速700多,尾座手动进给。内冷。才打了3个孔,钻杆就磨损了。打出的孔为什么小?还有钻杆为什么会磨损?

网友:
小1MM,这不科学呀。。。。。钻头肿么伸进去的

网友:
钻速高了

网友:
刀片坏了吧

网友:
说实话这不科学,变形不会这么大。刀具、检具、人员,看看哪个出了问题吧

网友:
1.数控u钻 你在普车上用?
2.主轴或是卡盘可能跳动太大了
3.尾座和主轴 中心可能不一致
4.你的零件在钻孔之前 车端面了吗?
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导致U钻磨损
单面磨损了0.5mm 整体小了一个毫米   很有可能

网友:
你那切削液浇的也跟不上啊
得有压力

网友:
进刀太猛,表面粗糙且异形

网友A:
刀具偏心了楼主,U钻有刀片的那个方向往外加一个毫米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具偏心了楼主,U钻有刀片的那个方向往外加一个毫米就好了

你的意思是尾座偏移0.5mm?故意使其水平方向不在主轴中心线,以扩大钻出的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尾座偏移0.5mm?故意使其水平方向不在主轴中心线,以扩大钻出的孔,

不是故意,是你的尾座有偏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