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薄片上油机设计,请教

楼主(2018-01-11):
       刚入自动化不就,做了一台钣金薄片拉伸的上油机,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两边轴两边能压紧控制油量,中间不可以,问下有人有类似的经验,需要怎么解决,希望各路大神给我意见,谢谢!

楼主:
问车间老师傅,老师傅分析的原因是轴太长,两边轴承固定,中间轴挤压,轴变形,我该怎么修改

网友A:
刚性有问题。可以改毛刷轴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性有问题。可以改毛刷轴等

刚性可以怎么提升呢?我这个是一个包胶轴,一个是实心轴,两轴之间滴油,通过挤压,减少包胶轴的油量,不锈钢片从中间穿过去的时候,顺便上到油,毛刷轴中间间隙太大,给毛刷上油的时候,应该会滴到不锈钢片上,不过谢谢你的解答,你能详细点帮我解答一下吗,太感谢了

网友:
把现场的照片发几个,好让大家看到真实的效果。

网友B:
说到底还是刚性的问题,控制好轴的长径比,像你这种情况就是要加大轴径了,特别是包胶的那根,因为表面一层是胶,你的轴心应该不够粗,导致两边下压的时候中间翘起,中间的涂油量就大了。或者你再增加一根轴,中间直径大的,去压变形的那根变形的轴中间部位,做微调。

网友C:
包的胶是否过硬 ?  2个都包胶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包的胶是否过硬 ?  2个都包胶可以吗

2个轴都包胶的还没有试过,谢谢了,我看看要不要做一根包胶的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到底还是刚性的问题,控制好轴的长径比,像你这种情况就是要加大轴径了,特别是包胶的那根,因为表面一层 ...

你说的有道理,谢谢,我参考一下

网友D:
滚轴估计要改成大滚同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滚轴估计要改成大滚同才行

恩,我也做了一个大滚筒的,之前直径60,我做到80,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性可以怎么提升呢?我这个是一个包胶轴,一个是实心轴,两轴之间滴油,通过挤压,减少包胶轴的油量,不 ...

刷子应该可较简单解决问题,也可很软的耐油橡胶棍等。滴油直接滴在刷棍上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