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艺上来讲,我是标注B1好还是标注B2更好呢?

楼主(2018-01-11):
从工艺上来讲,我是标注B1好还是标注B2更好呢?

网友:
哪个是关键尺寸

网友:
看那个是装配关联尺寸就标那个!

网友(点评):
我仅从加工的角度

网友A:
不按实际需求制定的工艺都是耍流氓,
这句话怎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按实际需求制定的工艺都是耍流氓,
这句话怎么理解?

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标注B2的话就直接车出来了,要是标注b1的话,还得卡尺慢慢量~~~~算了,这个问题不问了。。。。。

网友:
我觉得,要保证那个就标注那个
要是不用考虑的话,就B2,走刀多少一下就知道了么。

不过,我是机加水货

网友(点评):
其实咱俩想的一样

网友:
只是加工的话B2

网友:
看是B1有长度公差还是B2有长度公差, 标注有公差的那一个, 如果都没有想怎么标都行, 只要加工人员看时清楚明了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标注B2的话就直接车出来了,要是标注b1的话,还得卡尺慢慢量~~~~算了,这个问题不问 ...

标B1或B2都没毛病,前提是你有标A。
比如你想标注的B1,工艺可以这么走。“平最右端面,然后按B1轴颈走距A,走距退刀B1,然后按B2直径车反向退刀车到右端。”没毛病的。
标B2,因为有平最右端面,按B1轴颈走距A后,退刀A,再接B2直径走距B2,也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B1或B2都没毛病,前提是你有标A。
比如你想标注的B1,工艺可以这么走。“平最右端面,然后按B1轴颈走 ...

"走距退刀B1,然后按B2直径车反向退刀车到右端。”没毛病的。

这个位置不明白了。车削不都是从右往左车么,还能反着车么

网友:
如果
A不是关键尺寸,也可以去掉A

网友:
应当是标注决定工艺,而不是工艺决定标注,当然如果标注的人水平太次则另算,最讨厌的就是工艺自以为是改标注。

网友:
从加工看尺寸方便出发。只要标注B1和B2,A不要标注。

网友:
从加工的角度来考虑,确实应该标B2的尺寸,容易测量

网友(2018-04-10):
标注B2好,因为肯定是先加工A尺寸台,然后退刀加工B2尺寸台,B1是过度尺寸,可以不标

网友:
主要是看哪个尺寸是相关尺寸,哪个尺寸重要,最终决定标注哪个

网友(2018-07-05):
如果不考虑设计的因素,单从加工的话,标B1和B2,不标注A

网友:
从工艺角度来说,工序图给出的尺寸应是直接尺寸,按照常规的加工方式,应该标注B2比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