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轮毂的厚度有什么设计资料可查吗

楼主(2018-01-11):
大神们 电机链轮图纸这里面的这个尺寸厚度有没有设计规范 最小值多少

楼主:
这个链轮是开了键槽的 键槽的位置最薄 这里面没有说开键槽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链轮是开了键槽的 键槽的位置最薄 这里面没有说开键槽的情况。

轮毂的尺寸跟内孔直径有关系,
内孔直径又跟键槽有关系,GB/T
我贴的图,又没有刻意规定周向定位的方式,就是可以存在键槽呗
所以,轮毂厚度可以直接就定了,减去键槽尺寸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轮毂的尺寸跟内孔直径有关系,
内孔直径又跟键槽有关系,GB/T
我贴的图,又没有刻意规定周向定位的方式 ...

明白了 多谢大神指点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碳钢壁厚一般不得小于5毫米,冲模都能够接受,你这个传动零件肯定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