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10.0 关联复制特征里面没有单纯的复制啊?

楼主(2018-01-11):
都是阵列之类的,没有单独的复制吗?

网友:
那你直接ctrl +C  不就好了

网友:
直接采用复制即可,取消关联,点到点,或距离加方向移动

网友:
我一直使用ctrl+c,ctrl+v

网友:
带参数的抽取就是复制,另外不带参数的移动、变换也可以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