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器的密封

楼主(2018-01-11):
本人正在给车辆改湿式制动,想问一下,湿式制动器与轮毂之间的密封用骨架油封还是浮动油封比较好一些

网友: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网友:
建议VD型

网友(点评):
D是下脚标注

网友:
制动器是车辆上重要的制动装置,对密封件工况适应性、密封可靠性以及密封寿命等技术要求极高,目前制动器采用的密封方式主要有O形圈、Y形圈、Y+O形圈等零部件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