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推力

楼主(2018-01-11):
一个气缸伸出后推动物体的力是50牛,假如忽然物体给一个大于50牛的力给气缸(频繁),那气缸是会憋坏还是会很自然的缩回去。现在想找一个可以在200mm直线移动范围内恒力输出的机构,不知气缸可不可行,弹簧的话力一直在变化

网友:
气缸配一个储气罐即可做到

网友:
活塞和气缸筒的摩擦力在变化,气缸伸缩杆的导向稳定性 (摩擦系数的变化,导向与伸缩杆的平行度等)即使给定恒定压力的压缩空气,推力也会变化。

网友:
如果力大得比较多,气体流动很快的,并且可以压缩,有可能会一下子缩回去

网友:
按压强原理,不动了

网友:
大于气缸得退力,顶多就推不动而已,气缸是不会憋坏得

网友:
说要求可以帮你做  56楼瞎说的成分居多,

好了开始举例子,比如 低摩擦汽缸 配和精密减压阀。你要手动调就再用一个精密减压阀控制前面说的精密减压阀的外控气压力,你要自动调节就用模拟量模块+EP阀 调节精密减压阀的外控气压力...

另外吐槽一下 社区水平退步的可以啊  卧槽 都是什么鬼
2 3 楼说的还可以,2楼是个大神,绝对的,想法很好,高速情况平衡负载很好的工程应用就是用储气罐,工程上很经典的案例
5 6楼是不是每月3000块请的啊??老鹰要么给我发俩红包,我能回答的问题我答一下。。。为了银子把人往沟里带真的不行,人品不行,不配做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