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公差能否加工保证

楼主(2018-01-11):
图纸上的公差能否保证?怎么加工才能保证。求兄弟门解说下

网友:
图纸等比例看车就是,否则也要看直径大小才能定。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A:
完全可以保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保证的.......

车床要能保证,那是神话。。。

主轴端跳要多少才能保证一丝的公差?

网友(点评):
正负0.01的公差车床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先查下你家车床的主轴精度再说这话。

网友B:
可以保证,夹持最大外圆,加工左端,两个端面单独设置一把刀具精加工,剩下的就是机床的精度来保证了

网友(点评):
问题是你到哪找跳动只有微米级的车床。。。

网友(点评):
只是保证一个士0.01mm的公差,有一把单独切长短的刀具就可以保证了

网友(点评):
只是保证一个士0.01mm的公差,有一把单独切长短的刀具就可以保证了

网友:
需要看一下材料。
只要材料别太软,只保深度不要其他应该还行。

网友C:
数控,毫无压力。

网友:
用三坐标测量表示难度很大,为类似的产品差不多搞了一个星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保证,夹持最大外圆,加工左端,两个端面单独设置一把刀具精加工,剩下的就是机床的精度来保证了

这样加工,加工成本是不是很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控,毫无压力。

数控机床就能保证?那正负一丝那个加工面的与底面的平行度怎么样?

网友(点评):
这是关键点。。。。如果是车床主轴旋转,那我基本断定这正负0.01的公差保证不了。目前国内,包括国外的数控车床,主轴跳动没有U级的,都是丝级的。 但如果是零件不动,刀具来动,这种可能性倒不是没有。动力头的...

网友:
加工中心,螺旋铣可以

网友:
长度公差用普通机床肯定不能保证两丝的!国产数控车也不行
一般像这种高度两丝公差是需要磨床来保证精度的!

网友:
说实话0.01要保证还是有点难度,0.02的话大多车床还是能保证,全数控的话除外

网友:
这个用数控加工应该没什么难度吧,车、铣都能做。

网友:
磨床上 车床估计够呛

网友:
应该上磨床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加工,加工成本是不是很高吧?

增加一把刀具的事情,不会增加太多费用的

网友:
百度来的,仅供参考。你不能用主轴跳2丝的车床来加工只允许2丝公差的零件吧。夸张一点,你不能拿个主轴都能看到窜动的车床来车精度零件吧。

网友:
可不可以一刀车,车完直接割。另外还有这个孔有多大,外径多大。

网友(2018-02-10):
不算难的图纸,各种方法各种干~

网友:
硬加工可以的

网友:
我还以为很简单,看了大家的评论以后,只有默默得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