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焊接工装的温度控测与水冷系统的控制

楼主(2018-01-11):
各位大神好:
        如图中的激光焊接工装,周边的线束那些是测温系统,具体是用那类的测温传感器?水冷系统的水温控制等,请各位路过的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红外测温?

网友(2018-03-22):
高反的材料焊接时,工装是需要水冷的。风冷的话,一般会焊接头那里需要。目前没接触到需要测温的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