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看一下这个系统都有什么原件

楼主(2018-01-11):
请问大神,这都是什么液压元件啊?最上边是电磁换向阀,中间和下边的是什么啊?中间的可以调速,是调速阀么?还有就是,整个液压系统只能把压力调节到0.9MPa,为什么啊?如果想把工作压力调小,是不是需要加一个溢流阀?谢谢大神了

网友:
我估计中间的就是个溢流阀,下面的是配油体。^_^

网友(点评):
不过那三个孔确实让人费解。

网友:
那上面的三个孔是做啥用的?

网友:
找本液压的书好好看看吧,基础欠缺太多。调速阀不是调速用的,是稳定速度的,一般用比例换向阀调速。

网友:
最下面是安装板,中间像一块专用阀板,应该右侧是溢流阀,左侧装了一个两位电池阀,把型号拍个照看看。

网友:
拍个全照看看

网友:
哎……能上论坛应该识字啊,不看书吗?书看不懂可以看看电磁阀品牌,去官网啊!实在不会,问厂家啊!真的再不会,我给它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