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帮看一下这个顺序阀的功能?

楼主(2018-01-11):
偶然看到这个原理图,有一个地方看不明白。求助坛友。
    1.绿框内的阀应该是一个顺序阀,放在此处的作用什么?
    2.各位坛友有没有用过类似原理的给介绍一下。
    3.是不是画的有错误,正确的原理应该是什么,高手来分析一下!

网友:
双联叶片泵,低压大流量快速,负载决定系统压力,系统压力上来之后,小泵提供高压,大泵卸荷了

网友(点评):
瞎逼说两句,等大神详解吧 ,觉得老乡不至于看不懂这个的

网友(点评):
我觉得你逼逼的很对啊

网友A:
没问题,这是常用的高低压系统(大泵低压泵,小泵高压泵),低压时大小泵同时有效,提供大流量,高压时大泵失效,小泵有效,提供小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这是常用的高低压系统(大泵低压泵,小泵高压泵),低压时大小泵同时有效,提供大流量,高压时大泵 ...

这个一般用在什么设备上啊?总溢流阀压力和这个顺序阀压力如何设置。

楼主:
坛友有没有用过这种系统的?欢迎指教。

网友:
好东西大家分析

网友:
这个是单向阀+液控卸荷阀吧

网友:
这个是很基本的速度快换回路,简单的例子就是机床的快进和工进,原理3楼说的很清楚了,快进时候没什么负载所以大小泵同时供油,工进的时候大泵卸荷,小泵供油。
溢流阀的压力按照工作压力来调节,顺序阀的压力只要比快进所需的压力高就可以了,但是要比溢流阀的低。

网友B:
那不是顺序阀,是卸荷阀(参考力士乐DA卸荷阀)。这是典型的高低压双联泵系统,小泵高压小流量,大泵低压大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顺序阀,是卸荷阀(参考力士乐DA卸荷阀)。这是典型的高低压双联泵系统,小泵高压小流量,大泵低压大 ...

闭式系统接触过DA控制,还真没接触过DA卸荷阀,原理是否是发动机转速超过设定值后自动卸荷?

网友B:
不是,是达到设定压力后自动卸荷,全型号是DAW*-1-50B/315CG24****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是达到设定压力后自动卸荷,全型号是DAW*-1-50B/315CG24****

好的,多谢

网友:
这是两个阀,一个卸荷,一个单向,当控制油压力不足以打开卸荷阀时,两个泵同时供油,当压力达到开启卸荷阀时,大泵卸荷,小泵继续供油

网友(2018-02-11):
复合泵回路资料分享

复合泵回路资料分享(高压小流量,低压大流量回路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