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修复方法

楼主(2018-01-11):
    单位里的几台减速机输出轴大齿轮崩了两三个齿,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修复?我们这边机加工很少。想找好的材料重新加工,也没有好的热处理方法。大家看看用什么方法简单?

网友(点评):
这楼估计是照片挂了^_^

网友A:
激光焊接,然后打磨,前提是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

网友:
没救了,能测绘不,可以帮你做一个。

网友:
让采购去买个新的吧!

网友:
换个全新的吧

网友:
能崩了齿说明受力不小,换齿轮吧。单齿维修强度不能保证。

网友:
对于齿轮,不考虑精度焊好,之前轮齿怎么断的,焊好后还是怎么断!

网友(点评):
甚至更差

网友(点评):
呵呵,五毛说了,焊一个齿五毛,大模数的咨询客服,哈哈

网友:
不知道大小,具体状况

网友:
很简单 定备件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本想上传图片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成功!齿轮直径约300mm,厚约100的斜齿。崩齿的原因是人为操作失误而至负载卡死引起。精度不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焊接,然后打磨,前提是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

  谢谢你的意见,我也是这个想法,就担心硬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