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8-01-11):
再选伺服电机,但搞不明白伺服电机的选型的几个概念:(1)加速扭矩(2)负载扭矩(3)必须扭矩,这几个概念,麻烦告知下

网友A:
先看看这个吧!
伺服电机选型
http://www.cmiw.cn/thread-245252-1-1.html

网友(点评):
不妨看看这个,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https://mp.weixin.qq.com/mp/homepage?__biz=MzA4ODQ1MzEwMQ==&hid=12&sn=6c3d4ebd87672c48c3df5ac780f792c9&uin=&key=&devicetype=Windows+10&version=620600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这个吧!
伺服电机选型
http://www.cmiw.cn/thread-245252-1-1.html

好的,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这个吧!
伺服电机选型
http://www.cmiw.cn/thread-245252-1-1.html

看过了,没有介绍概念,但选型依据应该是根据有效转矩来选的

楼主:
3楼的链接可以试试

网友B:
加速扭矩:克服惯性和惯量的扭矩
负载扭矩:克服外力所需扭矩
必须扭矩:前两个之和,再搞个安全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速扭矩:克服惯性和惯量的扭矩
负载扭矩:克服外力所需扭矩
必须扭矩:前两个之和,再搞个安全系数

那选电机的时候,电机的额定扭矩是不是要大于必须扭矩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选电机的时候,电机的额定扭矩是不是要大于必须扭矩才可以?

必须的

楼主:
按照大于必须扭矩来选的话,我的电机的功率必须在3kw左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大于必须扭矩来选的话,我的电机的功率必须在3kw左右了

搞个减速机啊

网友(2018-03-28):
.原则上应该根据负载条件来选择伺服电机。在电机轴上所有的负载有两种,即阻尼转矩和惯量负载。这两种负载都要正确地计算,其值应满足下列条件:  1)当机床作空载运行时,在整个速度范围内,加在伺服电机轴上的负载转矩应在电机连续额定转矩范围内,即应在转矩速度特性曲线的连续工作区。  2)最大负载转矩,加载周期以及过载时间都在提供的特性曲线的准许范围以内。  3)电机在加速/减速过程中的转矩应在加减速区(或间断工作区)之内。  4)对要求频繁起,制动以及周期性变化的负载,必须检查它的在一个周期中的转矩均方根值。并应小于电机的连续额定转矩。  5)加在电机轴上的负载惯量大小对电机的灵敏度和整个伺服系统的精度将产生影响。通常,当负载小于电机转子惯量时,上述影响不大。但当负载惯量达到甚至超过转子惯量的5倍时,会使灵敏度和响应时间受到很大的影响。甚至会使伺服放大器不能在正常调节范围内工作。所以对这类惯量应避免使用。

网友(2018-05-15):
现在是一点  威望都没有啊!

网友(2018-09-08):
继续回复,求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