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货架立柱横梁材料通过折弯增加承载力

楼主(2018-01-11):
折弯后增加承载力的计算依据是 钢的截面惯矩吗?怎么理解通过折弯来增加承载力? 还有就是钢板厚度的问题跟承载力的关系?

网友:
看你怎样承载咯
一般作为梁,折弯后惯性矩大大增加,抗弯截面系数大大增加
作为柱,惯性矩增大有利于抵抗失稳,
但是折弯并没有增加横截面积,如果只是静载,没有失稳风险,是无法增加承载能力的。

网友:
立柱比较复杂,我也不知道怎么算出来的。
横梁确实是考虑惯性矩的,同样的外形,厚度是会影响惯性矩的。
有句话叫薄板靠弯,折弯多了,惯性矩会变大。当然是存在边界效应的。
GBT 27924-2011 工业货架规格尺寸与额定荷载 里面有立柱和横梁的截面

这个可以用简支梁来简单考虑。
横梁是允许变形的,一般横梁长度1/300,立库要求高,1/200或者1/250。

网友(点评):
边界效应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经济学里的,比如你吃块糖,第一块很甜。你一直吃,就越来越不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