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提问

楼主(2018-01-11):
如图示的,现有这么一个腔体需要封装。要求不能温度太高,试过钎焊,陶瓷会变形,电烙铁焊也试过,热容量不够,焊不好。
有哪个焊接温度在500以下,焊接后能保证气密的。

网友A:
试下超声波焊接,如果没其他要求,直接上胶水

网友(点评):
超声波还说不定真可以。。。

网友B:
涂上强力焊剂,磷酸啥的,用电烙铁焊不上?

网友C:
用的哪种钎焊啊,炉中钎焊应该受热均匀的啊。

网友:
没接触过这行,希望大家多多交流,我来取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下超声波焊接,如果没其他要求,直接上胶水

超声波焊,没见识过,我看描述主要针对是塑件。因为陶瓷上的金属镀层也不是很厚,不知道结果能行不。
至于胶水,这东西后面还要过100多度的烤炉,这产品要求最要紧的是气密性,有什么胶水能保证耐高温气密性又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涂上强力焊剂,磷酸啥的,用电烙铁焊不上?

如果那紫铜块薄的话能焊上,厚了,紫铜块吃热厉害,整体温度上不去很难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哪种钎焊啊,炉中钎焊应该受热均匀的啊。

用的是炉中钎焊,因为有下面紫铜块的影响,焊了四周的壁会产生翘曲,严重的就直接开裂了。

网友:
来长见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试下超声波焊接,如果没其他要求,直接上胶水

超声波有焊金属的焊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超声波有焊金属的焊机吗?

网友E:
高周波焊接机,应该比较适合你这种情况,你可以搜索高周波了解了解。

网友F:
搜一下玻封航空插吧,事情不是简单的

网友:
环氧树脂粘接?可以不

网友:
有的,我们的客户,上海京华,这块也是老品牌了,你可以去他们网站上了解下

网友G:
楼主问个问题,你这个金属化层有哪几层?有些镀之前要烧氢的,焊料确实比较难选,国外的有些焊料预成型5个丝厚,加热方式有些比较苛刻的,加个好友,私下好生沟通下

网友H:
这是做什么用的,难道在水下

网友I:
我提个思路不知道可不可以,如果产品还在设计阶段,我建议把紫铜片的长和宽做得比线面的零件的长和宽小一点,这样紫铜片盖上取得时候会参生一个台阶,有了这个台阶,然后用电烙铁焊接,这样可能会好焊很多。当然这是手工焊接的方法,用机器不知道好不好弄。

网友J:
这个结构能不能改?陶瓷和金属可以直接用胶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周波焊接机,应该比较适合你这种情况,你可以搜索高周波了解了解。

好的,了解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搜一下玻封航空插吧,事情不是简单的

这个知道,激光器里的PIN脚封装,但也仅仅适用Pin脚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问个问题,你这个金属化层有哪几层?有些镀之前要烧氢的,焊料确实比较难选,国外的有些焊料预成型5个 ...

这个问题我倒无法回答你,因为我出好陶瓷体的图纸,陶瓷厂会根据我的要求决定镀层厚度。所以具体多少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做什么用的,难道在水下

一种探测器的制冷封接,因为不保证气密,制冷到一定温度会产生水汽。可以参考激光器,激光器也用了类似的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提个思路不知道可不可以,如果产品还在设计阶段,我建议把紫铜片的长和宽做得比线面的零件的长和宽小一点 ...

这个思路我也是有考虑的,在紫铜片上长出一薄的台阶,嵌入陶瓷体内,做定位,然后在外部加热的环境下焊接。若实在没有更好的照也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结构能不能改?陶瓷和金属可以直接用胶粘

那有无合适的胶推荐,能承受150°一下的温度,且气密性高,之前用过一款真空胶不太好用。

网友:
涨涨见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无合适的胶推荐,能承受150°一下的温度,且气密性高,之前用过一款真空胶不太好用。

我就不打广告了,你百度一下耐磨陶瓷,问下那些生产厂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倒无法回答你,因为我出好陶瓷体的图纸,陶瓷厂会根据我的要求决定镀层厚度。所以具体多少我也 ...

加个QQ563426681,详细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