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数控车床编程

楼主(2018-01-11):
      数控车床一般手动编程即可,简单的零件可以,但是复杂的零件就需要考虑使用软件来编程,在学校里一般学习caxa数控车的比较多(职校),用UG的少之又少,下面就是使用UG编程加工的一个零件样件,大家平常使用数控车床是用什么编程方式?有用软件的吗?软件编程方便吗?

网友A:
模拟是可以,公差控制呢?总不能一超差就软件改一次程序吧。非曲线或复杂造型手工编程才是王道!

网友B:
camworks也可以的

网友C:
大中型批量生产适合用软件,小型的还是编程快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stercam,UG 都可以编程

是的,都可以编程的,不过车床用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是可以,公差控制呢?总不能一超差就软件改一次程序吧。非曲线或复杂造型手工编程才是王道!

画图时尺寸按照中差画,如果加工过程中,尺寸有变化,可以通过刀补整体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mworks也可以的

层主所说的软件没有听说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中型批量生产适合用软件,小型的还是编程快呀!

编程是快啊,但是另一个人看程序就会慢一点的,特别是改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层主所说的软件没有听说过的

与solidworks   无缝集成的软件CAMWORKS

网友(点评):
明白了,不过,现在没见过用的,主流的还是,UG,mastercam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