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种装置合理好用不

楼主(2018-01-12):
今天和同事讨论了这样一种结构,外边是个大齿轮,中间是阶梯孔,用四个轴承外圈顶住,每个轴承内圈用柱子顶住,外面的齿轮是需要旋转的,这种结构合理吗,我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A:
能用。但4个轴心不能很好支撑旋转齿圈

网友B:
四个轴承里面再加一个圆盘轨道   类似行星减速机那种

网友:
这不就是行星减速机里面的结构么?

网友:
行星减速机就这样玩的吧

网友C:
理论上没什么问题啊,就看你径向力有多大,四根杆做得多稳了

网友D:
老哥,你这个比例很不协调,稳定性不够吧

网友:
看来没玩过行星减速机和RV减速机啊

网友E:
不合理吧!轴承外圈端面支撑?是不是需要加一个止推轴承圈?

网友F:
这么长的杆子能受多大的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哥,你这个比例很不协调,稳定性不够吧

这个只是随手画的一个示意图,现在具体的还没做呢,所以比例上可能很不协调,哈哈
所以这种结构是可行的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没什么问题啊,就看你径向力有多大,四根杆做得多稳了

基本上径向力就只是外面那个齿轮的自重了

网友:
你能保证4根轴高度方向在同一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长的杆子能受多大的力啊

抱歉,随手画的图,实际上杆子不会这么长这么粗的,应该是很短的杆子,轴承也会相应的选择较大一些

网友G:
这样刚性,和装配精度需要考虑,理论上可以用。我好奇为什么这样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合理吧!轴承外圈端面支撑?是不是需要加一个止推轴承圈?

主要受的径向力就是外面大齿轮的自重,所以选择非深沟球轴承,例如滚针还是角接触那些,就是轴向力稍微好点的是不是好点

网友(点评):
不行啊!你的轴承端面和大齿轮台阶端面是有滑动的,小圈和大圈之间运动,与单圈匹配不同。除非你的端面不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个轴承里面再加一个圆盘轨道   类似行星减速机那种

是不是就类似于将整体看成一个轴承,中间加个内圈那么理解的,四个轴承就相当于滚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但4个轴心不能很好支撑旋转齿圈

大侠有没有什么见解该改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刚性,和装配精度需要考虑,理论上可以用。我好奇为什么这样弄?

这个主要是以为空间比较有限,正式的时候杆子是很短的,也会相应加粗,所以应该刚度不会存在问题吧,可能装配精度确实需要下功夫,有什么建议不

网友H:
为什么不中间用轴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主要受的径向力就是外面大齿轮的自重,所以选择非深沟球轴承,例如滚针还是角接触那些,就是轴向力稍微好 ...

那是这种方案你觉得不可行吗,能不能说说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不中间用轴呢?

因为那个齿轮比较大,中间撑一个轴的话需要比较大,轴承也要很大,还有就是成本的问题

网友I:
回转支撑是不是就能很轻松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回转支撑是不是就能很轻松解决这个问题。

齿轮很大啊,回转支撑也得很大吧 ,那样的画得多贵啊,那个尺寸大概有差不多350+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齿轮很大啊,回转支撑也得很大吧 ,那样的画得多贵啊,那个尺寸大概有差不多350+这样

可以做个轴承在中间,做个大大的中间连接法兰和齿轮紧配的

网友I:
350毫米?这个在回转支撑里算很小的。这个尺寸的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350毫米?这个在回转支撑里算很小的。这个尺寸的很便宜的。

你说的不贵大概是怎样的价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做个轴承在中间,做个大大的中间连接法兰和齿轮紧配的

中间轴承得很大,只做一个轴承的话容易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不贵大概是怎样的价格呢

这个可以搜索一下,咨询厂家。

网友:
目测要消除轴承的轴向力才可行。

网友J:
引用 楼主:
齿轮很大啊,回转支撑也得很大吧 ,那样的画得多贵啊,那个尺寸大概有差不多350+这样

前段刚用了个外径500+的回转支承,国产的,不到四千

楼主:
引用 网友J:
前段刚用了个外径500+的回转支承,国产的,不到四千

四千相对项目来说已经很贵了

网友:
为什么不用一个大的支撑呢?用四个小的,不稳定的,主要还是看载荷吧

网友:
感觉这样不稳,而且要看负载大不大吧?

网友:
图上这个比例好奇怪,感觉,轴承的侧面不能用做支撑吧,这个要连续运转起来,齿轮估计会震动的厉害

网友:
光看着图的话我感觉不行,首先轴承不该选用深沟球,其次哪怕选用圆锥滚子轴承或角接触球轴承等别的轴承,外齿轮旋转时,4个轴承的外圈也跟着转这时轴承外圈跟那个齿轮内圈的台阶挡是一直有摩擦的,一定要这个结构的话,我觉得轴承与台阶挡接触部位需要改进

网友:
看着好像行

网友:
看你径向受力有多大,轻载还好中载顶杆强度不够要变形

网友:
觉得有点问题。如果这个机器就是图示这样立着的方式,大齿轮旋转,大齿轮的重力作用在四个轴承外圈的端面的一部分,每一个轴承断面会与水平面有一夹角,大齿轮运行会平稳吗?这是不考虑与大齿轮啮合的小齿轮给它作用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