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模组上的电机为什么断电后仍能抱紧?

楼主(2018-01-12):
电机断电后仍旧无法用手推动,必须送上电进入设置界面去掉使能,才可以推动。让我疑惑不解的是明明没有电,电机怎么会抱紧呢?

网友:
带刹车了

网友(点评):
电机不带刹车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机械抱闸。

网友(点评):
没有抱闸

网友(点评):
内部自带,好好查查电机型号看看

网友:
电机型号发上来,或者照片发上来,
大家帮你看看到底有没有抱闸。

网友(点评):
机器发走啦,XYZ电机都是我自己选的型,Z轴那个有抱闸编码器那边明显加长,我说的是X轴电机没有抱闸,不去使能,关掉电源后,实际上也能推动,只不过需要很大的劲儿。

楼主:
我选的是X轴电机没有抱闸,不去使能,关掉电源后,实际上也能推动,只不过需要很大的劲儿

网友A:
伺服电机,如果电源输入端子全部开路时可以扳动,如果将几个端子短接起来,在扳动就很困难了。

网友B:
伺服电机,电机是有电的,使能就是驱动器有输出,使电机带电,停留在固定的地方。去掉使能,是彻底掉电,驱动器没有输出。

网友(点评):
问题是电都断啦,驱动器咋还有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如果电源输入端子全部开路时可以扳动,如果将几个端子短接起来,在扳动就很困难了。

这是由于采用永磁电机,绕组开路的情况下去,转动转子,绕组端部会有电压,相当于发电机但没带负载,不消耗功率。
你把绕组短路,相当于发电机带来一个很大的负载,所以电机转动困难了,转动就要发电,然后通过绕组消耗掉。

网友:
有卡阻,不叫抱紧。司服的特点就是低速时转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伺服电机,电机是有电的,使能就是驱动器有输出,使电机带电,停留在固定的地方。去掉使能,是彻底掉电,驱 ...

我试过了,用的AB的驱动和电机,使能或者不使能,断电后电机都是很轻快的,也不存在卡阻的情况~没有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可能是你电机带的减速器或者丝杠之类的有一定阻力吧。

网友:
是因为有刹车把

网友:
把电机的电源线拔掉就容易动了

网友:
电机就算没有刹车。只要和驱动器形成闭合回路,在推动时就会有励磁电流产生。于是就会形成阻力,而让人觉得推不动。有兴趣的可以把电源线及编码器线断开。再推就很容易推了。

网友(点评):
和驱动器形成闭合回路时,把总电源拔掉还是推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