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固定组机构分析

楼主(2018-01-12):
1. 整个链轮固定在件2固定轴上,而件2是通过螺母固定在件1连接座上。 但是件2是可以上下移动的,装在了腰型孔上,通过螺母固定。
我感觉链轮是受力的,螺母能固定住吗? 把件1连接座腰型孔取消变圆孔,不是更可靠?
2.中间两个轴承的内圈被件6和件2压住了,所以此处轴承应该是外圈和链轮一起转动,内圈不转。
  不明白的是链轮里面两侧还留槽装卡圈干吗?  球轴承的内圈已经被件2和件6牢牢的压住了,还有必要装卡圈限位轴承的外圈?不装我觉得轴承已经被限位了,跑不了。
3.  我一直都不明白传动的时候轴承的设计到底是选择转内圈还是选择转外圈,还是同时让内圈和外圈都转?
    我一直都是这样分析轴承:  不管内圈外圈旋转只要它接触了固定静止件,由于摩擦,轴承接触的那一部分就应该固定静止。
   请大侠谈谈如何判断轴承内圈转还是外圈旋转。

网友:
我一打开以为是下面那个帖子。。
http://www.cmiw.cn/thread-773761-1-1.html

网友:
1.记得这个是张紧轮吧,通常需要调整轮子的位置,所以是U型槽。假如你不调整轮子位置,或者通过调整支架来达到调节目的,那这个地方可以改圆孔,螺母受不受得了看你负载多大,另外这个螺母也是为了调整位置方便,你要是不打算调位置,焊死也是可以的。
2.轴承是被压住了,跑不掉,那链轮呢?那两个卡簧不装你就不怕链轮飞出来?所以这个卡簧其实是固定链轮用的。
3.轴承是内外圈相互运动的,不要纠结是内圈动好还是外圈动好,也没有规定什么结构一定要内圈动,什么结构一定要外圈动。我们只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结构最简单可靠,加工方便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就可以了。

网友:
轴承不是装在链轮里面的吗?

网友:
加张紧用螺栓顶住就可以

网友:
你两个轴承内圈都被侧挡圈用螺母拧紧而挤压着,不会转动的,肯定是外圈转动了,;还有你这是链条的张紧轮,光用螺母锁紧不可靠,时间久了会拉松的,得在径向用螺丝拉或者顶都可以。

网友:
还有你的内卡簧选大了,都套到外圈去了。把链轮的内孔车成台阶型的,这样只需要一侧装内卡簧就可以了。

网友:
个人感觉这样装配起来 会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