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N刀片崩刃

楼主(2018-01-12):
❶CBN刀片本身的性能因素,较大的CBN颗粒和适合的结合剂整体烧结会有很高的抗拉轻度,这也是粗加工中常用整体CBN刀片的优势之所在。CBN刀片生产过程中除了需要高纯净度的原材料,还需要CBN微粉经过脱氧等很多程序处理,并检其测堆积密度,这也是市场上CBN刀片质量参差不齐的最大原因。另外就是合成工艺,它直接决定CBN刀片在合成时聚晶晶粒的形状和尺寸。

❷CBN刀片的选择因素,焊接复合式CBN刀片一般吃刀深度控制在0.3mm以内甚至跟小才能保证使用安全性,如有强断续切削,世界任何焊接复合CBN刀片都不能保证不崩刀,这时候只能选择整体CBN刀片

❸刀具型号选择因素,同样性能牌号的CBN刀片,抗冲击性能依次为圆形刀片,常用的25度,45度,75度,83度,90度(装卡后的刀具主偏角);除了主偏角外CBN刀片本身的负倒棱宽度、角度以及刃口处理都影响刀片的强度。

❹切削参数的影响:从切削力上来讲,减少走刀量是最可行的办法;如是间断车削或细长轴加工需要降低转速。

❺机床本身原因,首先机床的整体系统刚性必须要好,避免引起加工震动;粗加工时注意避免“闷车”。

❻刀杆的伸出长度:刀杆伸出过长有震动崩刃风险,伸出长度为刀方尺寸以内最佳。

❼刀杆质量因素:质量好的刀杆具有导热性能优异,刚性好抗震性能好的特点;虽然价格高一点,但对加工总成本影响并不大,且会明显降低刀片不必要的浪费。

❽切削液的使用:在灰铸铁等材质粗加工时CBN刀片是可以使用冷却液的,但存在热应力造成CBN刀片裂纹导致崩刃的风险。

►某些情况下,刀片本身的抗冲击性和耐磨性并不矛盾。譬如,在重载粗加工铸铁件时,YG类车刀抗冲击性能虽好,但刀具迅速磨损后产生很强的切削阻力,也会导致崩刃,这就给刀具研发者和使用者带来误区—-刀具不抗冲击,其实根本原因是不耐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切啊

cbn,没经验,干式切削接触过,硬来,外铣

网友B:
刀片的不正常崩刃、打刀是刀具用户最头疼的问题,会带来加工成本增加,工件报废或返工,加工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尤其是价格高昂的
CBN刀片,崩刃会造成很大的浪费

网友:
CBN刀片断续切削很容易崩刀的,连续切削还可以,但是加工后的表面也只能达到粗磨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片的不正常崩刃、打刀是刀具用户最头疼的问题,会带来加工成本增加,工件报废或返工,加工效率低下等一系 ...

CBN又硬有脆,头痛

网友:
CBN的刀片加工,可以尝试着加冷却液,不加冷却液,表面会有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