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组装时和运行时的轴向负载两者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8-01-12):
组装负载时什么意思,是指重物的垂直载荷或安装力么,运行时的轴向负载应该是工作载荷,那么他们两个到底是相加还是相减?

网友A:
运转时是动载荷,不转时是静载荷吧,转动时能受的力更小啊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说装配时暂时产生的力,装配完成后力会消失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转时是动载荷,不转时是静载荷吧,转动时能受的力更小啊

我的理解是不转时能承受的力,因为轴承分静载荷与动载荷,这么理解的,不一定是正确答案

网友:
传动里不考虑这个因素的吧

网友:
组装后测试确保向客户提供拥有有源组件验证功能和无源组件测定值的负载板。该测试消除了客户现场耗时调试的需求,也为直接将印刷电路板运到生产现场立即部署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