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se板加工

楼主(2018-01-12):
如图红色标注所示,base板上面划两道宽12,深3mm的槽,不知道是什么作用,还请大神能够帮忙解答一下疑惑,感谢!

网友A:
是好折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好折断吗?

不是吧,base板做定位支撑用的,下面还有方管支撑,槽里面还有销孔,和同事讨论,有的说是当划线用,但是划线不会这么宽啊,也不会那么深啊,有的说是释放应力,但都是猜测,希望社区的大神能够给讲解一下。

楼主:
和同事讨论,有的说是当划线用,但是划线不会这么宽啊,也不会那么深啊,有的说是释放应力,但都是猜测,希望社区的大神能够给讲解一下。

网友B:
有可能是加工过程中得定位基准,也或是设备中得线缆布置作用

网友C:
很有可能是定位用的

网友D:
释放应力是一方面,主要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加工过程中得定位基准,也或是设备中得线缆布置作用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释放应力是一方面,主要定位,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有可能是定位用的

好的,谢谢

网友E:
这个问设计人员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设计人员就知道了

已经问过了,就是大板上面刻槽方便整个线体拼接的时候对齐。

网友(2018-04-10):
这个我以前的单位做整车焊装线,BASE板上的这个槽是坐标线,记坐标用的,正常情况还应该刻有坐标值才对,因为所有的面上孔都是给的坐标值进行加工的,这个绝对准确。

网友(2020-12-07):
这是刻车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