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方管表面焊接M3*4螺柱,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方法?

楼主(2018-01-12):
目前是两个人合作,一个人用长螺杆旋上螺柱,然后在焊接位置压住点焊固定后,再焊接,比较麻烦,有没有大神有更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
做一个工装不行吗?

网友A:
做个弹性棒插入快些

网友B:
建议做一块边,螺栓穿进去,尾巴漏出来,点焊完后再加固焊

网友:
开孔装配,然后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弹性棒插入快些

你好,请问弹性棒是什么?

楼主:
不好意思啊,这几天忙,感谢各位的建议,首先这是个方管,其次因为这个管体最后是个装水的容器,必须密封,所以打孔再焊客户是绝对不允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做一块边,螺栓穿进去,尾巴漏出来,点焊完后再加固焊

你是指一个方台一样的么?把螺柱穿过去?螺柱太小了,估计漏出来的那点点,焊枪都没法伸进去

网友:
焊螺柱的话为啥不用螺柱焊?

网友:
按照大侠们建议的做个治具辅助,提醒一下治具最好能有面和方管的面贴平的方式,以此来避免歪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