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张不规则的板拼接的箱体,如何出工程图

楼主(2018-01-12):
假设箱体如下图,画图的时候所有的面都画到一个.prt里面,(这样的话如何出工程图呢?)
还是每个面(每块钢板)单独一个.prt文件,然后装配?

网友A:
这是冲压成型的还是车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冲压成型的还是车出来的

只是举个例子
我们的设备是一块块的钢板拼接成的异性箱体。
每块钢板要有下料图,那画这个箱体要怎么画,每块钢板都单独一个.prt?

网友(点评):
你都知道还问。。。。。

网友:
画个实体转化成钣金,再拆分;不知道可以可以

网友B:
直接单独出每个图啊,既然都知道了,出就好了,要不然你让做的人去算一个个板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单独出每个图啊,既然都知道了,出就好了,要不然你让做的人去算一个个板多大?

我是不知道画图三维图的时候怎么画,整个画好了,出工程图的时候一个个出?
还是每块板都画好后装配成三维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不知道画图三维图的时候怎么画,整个画好了,出工程图的时候一个个出?
还是每块板都画好后装配成三 ...

随便哪种都可以啊,反正你出图 让别人能做出来不就好了吗? 一个文件多实体,对个文件装配体都可以啊

网友:
我们的原则是,整体结构的出一零件图(指工程图),需要车间装配的做成多零件图(指工程图)

网友:
对于焊接箱体整体出一张图是必需的,然后看是外协还是自己加工,如果是自己加工,也有二种路子:
一、企业有工艺员的,由他去拆图就是。
二、没有工艺员而一个扛到底的,那只有分拆成每一片板(注意:如果是单件生产,在总图上列出片件清单名细表就可以了)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直接把尺寸标出来发出去让师傅自由发挥,有经验的厂家做的出奇的好,适用于不要求精度的箱体,比如控制箱

网友:
如果零部件需要多个视角投影,建议出六视图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我只出一张3维图,以及连接件,让车间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