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钢片与钢片的焊接方式

楼主(2018-01-12):
       现在有一个大钢片,我想在他的背面焊接一个小钢片,大小钢片厚度都是0.5mm,想请问大家应该采用什么焊接方式,需不需要在大钢片上或小钢片上开孔呢?谢谢大家。

楼主:
那要不要在钢片上开孔呢

网友A:
开定位孔塞焊最好,焊后磨平,表面处理。

网友(点评):
大哥0.5MM 你塞焊?

网友:
电焊机多焊几个点吧,定位的话做个工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定位孔塞焊最好,焊后磨平,表面处理。

1MM的放进去,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
激光点焊,   通发激光有限公司

网友:
这类焊接需要分析各处的作用,然后采取开槽塞焊。

网友:
这么小得零部件,之前我们打过样得,建议采用超声波焊接工艺

网友(2024-12-11):
感觉太难了,能焊接的都是高手。

网友:
锡焊或银焊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