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出马达功率(求高手回复)

楼主(2018-01-12):
求出马达功率

外形

外形

条件

条件

网友:
看不懂 绑定了

楼主:
请设计高手指导一下,这方面参考资料太少

楼主:
电机带动轴旋转,将2吨箱子倾覆一定角度。有类似案例计算的也可以发给我参考一下

网友:
solidworks motion可以解决

网友:
用虚工原理,中间那些忽略掉  直接算扭矩

网友:
图有些潦草了,尺寸若能看得清楚还是可以帮你算算得

网友:
没速度算功率

网友:
高中物理老师估计会骂你的。

这个机构,中间的一切皆可抛开,就两个东西值得关注。1 电动机(提供动力输入)2、重物(消耗掉电动机的功率)

那么问题来就简单了:重物重量已知,提升一定角度(其实就是重心提升一定高度),可以通过几何方法求出或算出,那么重物重力势能增加了多少就可以简单的算出来了。还要考虑传动过程中功的损失,克服转动摩擦,比如说我这机构效率不高,只有80%,那么总功就可以用算出来的功,除以系数算出来。这只是功,是能量单位,算功率,还需要知道时间。即还要知道你要在几秒钟办到,1秒和10秒差距是明显的。那么功率也就可以推算出来了。

明显,你的机构传动比是否合适,还需要复核一下。即算一下,你这电机转速确定了,速比及减速比是否合适,是不是能在5(假设5秒重物转相应角度),通过机构的传递,在目标端实现。如果仅需3秒实现,那么,算一下这3秒内电机提供的功,只要大于所需的总功即可。

网友:
有点没看懂,还是等高手来解答吧!

网友:
a、b角的角度应该要知道。 A、B点的位置关系也要知道。我图片中的600尺寸你那里的实际尺寸应该也要量出来。我也不太会这个应该是用三角函数来算。算出最大的力来。坐等大神来吧。

网友:
速度好快啊,这个机构如果直接连接马达,应该会把2吨的重物,甩出去

网友:
给你一个思路:要求马达功率,从执行机构开始往回计算,同时考虑机械效率。2吨重物倾覆一个角度,重物在倾覆这个角度中,沿垂直方向的位移是多少?还有重物倾覆时克服摩擦力所做的功,算出这个总功,做这个共需要几秒或者几分钟,就能算出功率。然后再把中间的传动环节的效率考虑进去,最后考虑1.05-1.1倍的功率裕量。

网友:
为什么不用气缸?

网友(点评):
用电机的话达到需要的角度后怎么让他静止,电机也有刹车的功能吗?

网友:
直接算转矩,功率按最小的选

网友:
楼上说的对,用转矩算
粗略估算楼主草图的各个角度和距离,驱动轮处转矩大约为4500N.m。
假如减速比为100,用8极异步电机的话,电机功率大约5.5KW

楼主:
都是说教的,还是你比较实在。抬升东西,速度肯定慢的,这个随便多少速度的。

网友:
东莞雷奥哈德马达设备leo71可以帮到i您

网友:
没有时间要求,请算扭矩。理论下多大的电机都行。而且扭矩计算的话你简单计算下重力势能的变化推算下就行(根据操作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