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螺杆支撑座公差选择

楼主(2018-01-12):
滚珠丝杠固定轴承座(角接触球轴承P5级)
1.序号①盖板台阶厚度应该给多少公差适合?
2.序号②轴承座的轴承孔公差应该给多少适合?
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个按标准配件得IT精度等级选取即可。

网友:
轴承孔公差应该查表来选择,和轴承外圈来过盈配合

网友:
看看资料样册,发你一本

网友(2019-10-19):
个人意见:
1.台阶高度应该稍大一点,轴承压紧量是靠螺钉拧紧力控制的,不是台阶高度。但是台阶高度太小会导致压不紧,所以稍大一点。
2.应该H6或者G6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