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限元分析时老是显示材料未定义

楼主(2018-01-12):
明明已经定义过材料了,可是每次到运行的时候就显示材料未定义,也重新装过了,还是不行。
使用的是solidworks2012破解版的。
有大神知道什么情况吗?

网友A:
可能是你没给孩子捐款的毛病

楼主: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798323228\QQ\WinTemp\RichOle\O@AO[`[$Z$RT2B257[(W[MP.pn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798323228\QQ\WinTemp\RichOle\O@AO[`[$Z$RT2B257[(W[MP.pn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798323228\QQ\WinTemp\RichOle\O@AO[`[$Z$RT2B257[(W[MP.png
没注意看,补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没给孩子捐款的毛病

,没注意

网友:
也有可能是SW没有破解完

网友:
转igs,用ansys workbench分析

网友:
可以把你Q345材料打开看看,是不是那几个参数都设置了

网友:
确认一下,你是在哪定义的? 在建模界面定义? 在分析界面定义 ?   要在Simulation界面里定义哗,

网友B:
估计你的材料是在算例生成后,再返回零件界面添加的,没传递到算例过程中来。
在算例界面,右键,应用材料,选一个材料即可。看你的界面,算例那确实没赋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的材料是在算例生成后,再返回零件界面添加的,没传递到算例过程中来。
在算例界面,右键,应用材 ...

有的时候确实定义不上,我曾2010,各种定义都定义不上。2013怎么定义都没有问题。